CPU有热

楼主(2007-04-02):
如果一块主板能触发通电,且CPU有发热量,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主机的开机电路及主板CPU供电电路两者都正常啊?

网友: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主机的开机电路及主板CPU供电电路两者都正常啊?
         基本可以说明正常,CPU有发热量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有一点,哈哈,电压过高,也可能发热。

网友:
首先,主板可以触发通电,可以说明主板的开机电路是好的.但是CPU有发热,就不能肯定CPU的供电就 一定正常了.因为电压高或电压低,只要在CPU那里产生了功率,CPU就可以发热.

网友:
谢谢各位给出的回复。

网友A:
板主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呢?CPU发热,证明电压已经满足开机条件,相应的说,电源已经有输出,复位已经正常,始终已经输出到CPU,PG信号已经到达,以上几巷如有一向不满足条件,CPU是不会发热的,而且点触发可以触发,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正常呢?  我现在维修的时候,一般都是先不上三热器,用手摸CPU开机,如果发热,我认为CPU已经工作,如果是FF  或   00的话,我会考虑 座子  北桥  内存  I/O 南桥,就不考虑电源和CPU这块了。

网友:
如果CPU的AD线转输有问情,这能叫作正常工作了吗?须知CPU中有三种信号,地址信号即A,数据信号即D,还有就是控制信号
如果三类信号有问题,则CPU并未完成正确的寻址工作。
CPU发热,最多只能证明CPU有电压及电流通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子的势能转化为热能,并不能证明CPU的相关线路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主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呢?CPU发热,证明电压已经满足开机条件,相应的说,电源已经有输出,复位已经正常,始终已经输出到CPU,PG信号已经到达,以上几巷如有一向不满足条件,CPU是不会发热的,而且点触发可以 ...

证明电压已经满足开机条件,相应的说,电源已经有输出,复位已经正常,始终已经输出到CPU,PG信号已经到达,以上几巷如有一向不满足条件,CPU是不会发热的........................................

错远了

网友:
谢谢两位板主回复。我还有不明的地方,我修的主板,发现,没PG信号, 没复位。 没时钟CPU是不会发热的。那能发热,是不是可以证明以上的几个条件满足呢? 我没受过培训,希望能解释一下,我想里面应该有个规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