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02 MS7142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7-04-02):
MS7142  754+K8M800+8237R+83627THF

    此板故障现象为插负载可以正常加电,但插CPU就风扇转一下,然后断电,起先怀疑是有短路的现象,量容易出问题的3VSB和给AGP、北桥的1.5V电压,都是正常的,MOS管也没有本体不良,后来把12V供电的小ATX拔掉,发现在插CPU状态可以正常加电了,于是判断Vcore供电有负载不良现象,将相关的MOS管,IS6568供电IC都换掉,接上电重新测试,仍与原来是一样的现象。看来也Vcore供电还是无关。但为什么拔掉给CPU供电的ATX12V就能正常呢?看来还是与CPU的工作电压部分有关。仔细查看CPU周围的部件,发现一个元件位置为FB7的电感似乎有一侧不吃锡。插负载加电量测,发现此电感一端有2.5V电压,一端无。于是将原电感焊掉,将焊盘重新加锡后,焊上了一个新的电感,加电后OK
    后查电路图,发现此电压为CPU的VDDA25电压,关于VDDA电压,AMD的DATASHEET中是如此描述的“Filtered PLL Supply Voltage”看字面意思,应该是为CPU内部的锁相环电路供电的电压。

网友:
AMD的DATASHEET中是如此描述的“Filtered PLL Supply Voltage”看字面意思,应该是为CPU内部的锁相环电路供电的电压,  只有老大才能明白这么高深的学问.
又见好文章,好帖子.顶了.

网友:
---------飞翔老师能把原理解释一下就更好了,为什么这个电感本体不良,会导致触发后断电呢?

网友:
可能是CPU内部的保护电路动作了吧

网友:
好文章,好帖子.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