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显卡花屏,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7-04-03):
我的小影霸R9550坏了,开机检测和COMS设置时在有些字符旁边有竖条纹;进系统后白的地方颜色正常,暗的地方有红色竖条纹;屏幕显示速度也很慢,请大家帮我想想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怎么这么久都没人回复?

老大们,都不会啊?经过我检测有一个15N03H的D-S短路了。是不是它的事,老大们给个解决的办法吧!

网友:
是把管子搞掉量的吗?引起花屏的原因坛子里不是有专门的贴子吗?
1.主芯片和显存供电是否正常
2.主芯片和显存之间线路是否断路(空焊)
3.主芯片或显存有损坏的
4.时钟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过极少).
照这些思路查一查呗.

网友:
我发现15n03h那个管两端好像短路了

我发现15n03h那个管两端好像短路了,测量ds之间的电阻是200欧姆,正测反侧都是,而我看相关资料上说,ds只见还有个二极管。有没有高手知道相关资料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花屏一般是显存的问题,如果供电管坏了是不可能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一般是显存的问题,如果供电管坏了是不可能点亮的

不一定,本人曾修过一块显存供电管输出电压为2v的(正常应为2.5v),把管换完就好了.其实判断是不是供电引起的,主要不是看主芯片供电和显存供电是否达到正常电压.还有就是是否有杂波.

网友(2008-04-14):
ati9550花屏百分之九十九 主芯片挂了,不信你把8颗显存都换了看看

网友:
我的 翔升9550就被一个买家搞坏了

网友: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

网友(2008-05-15):
9550的卡真的很难搞!!烦恼~~

网友:
我有一块gf440,进xp花屏,是显存供电管GS击穿,换上好了

网友:
D-S短路?如果短路就会不亮..你是在卡上测的吧,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短DS导通可以证明GPU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