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LMT4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4-03):
技嘉GA-8ILMT4主板点不亮。测试卡档 b0,同时发出一种象机关枪的声音(我把这声音传上来)。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本来是MP3的,可是不支持这种格式的文件,只有压缩了传上来。

网友:
--------我听了一下,这种报警声应该是内存报警.先把内存槽清理干净,然后换个好的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再去查内存方面.包括:核心,上拉,参考电压.还有6组时钟,BIOS等等

网友:
我看见过这种声音了的.

是跳线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跳线有问题?CMOS跳线是对的。

网友:
二楼的正解,去看看专题故障区里,有这个帖子的维修专题

网友:
我也看到过,好像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