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上面的数字代表什么

楼主(2007-04-03):
拍阻本身上面有的标着220,222,510,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是阻值吗

网友:
是什么意思啊 偶也不懂 有高手吗

网友:
--------是标的是阻值: 220就是22欧姆          222就是2200欧姆    510就是51欧姆.方法一般是这个数字的个位就是表示前面的数字后面有多少个0.

网友:
总算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也学了招,,谢谢。

网友:
最后一个数字为几,就是10的几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