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二块主板废了(求问题原因)

楼主(2007-04-04):
我用的是清华同方的品牌机,主板是sis 648fx的吧,3月30日晚上第一次启动不了,现象是显示屏无信号,键盘、鼠标(光电)只在通电的一刻亮一下,无报警声,无自检声,电源指示灯亮,风扇正常转动;后来打了客服电话,来人说是主板损坏了,就换了一块主板,用了二天,在昨天晚上,突然死机,重启后又出现上述故障,难道又要换主板??
想问一下,这种故障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然三天二头换主板可吃不消啊,到12月份就满三年质保了

网友:
看看内存、显卡/不像是主板

看看内存、显卡/不像是主板看看内存、显卡/不像是主板看看内存、显卡/不像是主板看看内存、显卡/不像是主板

网友A:
先确定故障原因在主板上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故障原因在主板上再说.

清华同方的工程师用了DEBUG卡,说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感觉你的其他硬件可能也有问题,比较大的嫌疑是电源.

网友:
清华同方,很不好的说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本身,还有可能是电原引起的

网友:
晕,用了DEBUG卡。。。这就是清华同方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华同方的工程师用了DEBUG卡,说是主板有问题

现在的工程师是多如牛毛.差点我也是工程师了呢.我去搞个高级的
在这里.是小小的菜鸟

网友:
晕哦,看来新换的主板也Q了,老毛病用犯了

网友:
东风先生说电源,我觉得在理。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昨天晚上死了一夜的机,今天又死了一回,这次是蓝屏了显示win32k.sys什么错误(有时就是一纯色屏),装备重装系统,GHOST刚开始就死了,重启点不亮,重插CPU,开了,显示BIOS 错误,重启刚想调查BIOS又死了,现在怎么搞都开不了机了,以前死机后重启鼠标还亮的,现在也不亮了,郁闷郁闷郁闷啊,明天打电话这次不帮我修好我就不要了,天天被它折磨

网友:
同意电源坏~~~~~~~~~~~

网友:
不要了,送给我称斤,哈哈哈哈

网友:
那我放二块大磁铁上去再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清华同方的品牌机,主板是sis 648fx的吧,3月30日晚上第一次启动不了,现象是显示屏无信号,键盘、鼠标(光电)只在通电的一刻亮一下,无报警声,无自检声,电源指示灯亮,风扇正常转动;后来打了客服电 ...

换一次主板就多一个保修期,换死清华同方的"工程师"。
是不是配液晶显示器,是就换一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