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无法点亮 场效应管06N03LA发烫

楼主(2007-04-04):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子有问题 3个脚 一个是5 V 一个是3.3V 一个是2.4V 能不能用09N03LA代替 还有甚么型号的科研代替 谢谢
主板

网友:
代到是能代,你需要考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烫?是负载短路,还是负载功率大?还是场管的激励不足导致的?"浇花浇根,治病去根"。

网友:
谢谢 本人是菜鸟 实在不懂 呵呵

网友(2007-11-16):
可能用不到好久 又要烧

网友:
查看前端是否有短路

网友:
AGP插槽旁的场管正常时温度也较高

网友:
负载短路 怎么查呢?

网友:
用假负载测一下电压......

网友:
你先把板子的图发上来一张,让大家看看,有人会知道怎么修的.

网友:
你这1管子用在哪个电路上的。走下线路看是给那里提供电流的。

网友:
负载有吨路引起的!
重点去查那一部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