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块ABIT IS-10865主板

楼主(2007-04-04):
-------今天修到ABIT  IS-10  865主板,故障是跑25不显示,插PCI也无显示,集成显卡也无显示.测试主板各组电压,基本正常,IDE,PCI,AGP复位均为3.2V.查AGP时钟,核心电压,为1.6V,1.6V.内存电压2.7V,1.34V,1.34V.6组时钟正常,为1.3V.NB,SB供电正常,为1.6V.NB有1.5V,2.7V,1.6V供电,应该属于正常,电池电压正常,3V.COMS跳线电压正常,3V.刷BIOS后,故障依旧,换了BIOS芯片再刷BIOS,故障依旧.压NB,不断复位,也是一样跑25无显示.打AGP到NB,PCI到SB,无异常现象.各组AD线阻值均相同.
-------请斑竹,高手们指点一下,还有什么要查的?或者小弟有哪里疏漏了的?

网友:
--------提一个现象:就是我测量到IDE,PCI,AGP都有3.2V的RST.但是,去短接RST排针的时候,这3个RST电压均没有明显的跳变,只有3.16V~3.2V的跳变,大家说说这样正常吗?
---------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先刷BIOS,查一下PCI的AD值,如果有集成网卡或1394设备,去掉试一下。一般这种情况,南桥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飞翔老师,BIOS已经刷了2遍,故障依旧.PCI打了,阻值也没有什么异常.
--------想问飞翔老师的是:我知道去掉那些板载的芯片,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但是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究竟那些板载芯片有可能是什么信号,什么电压会有可能会导致25不显示的???
---------请飞翔老师和高手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