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主板上会有两块BIOS?

楼主(2007-04-04):
突然想问个问题,有些主板上有两块BIOS,为什么会有两块呢?如果我要写BIOS写哪块呀??
[
]

网友:
两块都坏了???没那么背吧。。

网友:
备用的把,就像raid

网友:
备用BIOS,一般来说,如果有双BIOS设计,你不用刷BIOS的。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比较贵。记得以前买过一块技加的双BIOS的主板,花了一千大洋。

网友:
给出下面一些网站,点击网址即可到达。你去看看吧。
双BIOS用户手册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dl/rd11.htm
解开主板“双BIOS”之谜
http://jc.finaleden.com/A200508/2005-08-09/187843.html
打造主板单芯片双BIOS
http://www.rebios.net/twobios/a11.htm
拒绝主板同质化 昂达A69T特色功能解析
http://tech.mop.com/yj/p/2007/0415/0601122786.shtml
保护你的主板 形形色色的双BIOS
http://www.southcn.com/it/itzt/zhuban/200404061191.htm
双BIOS的魅力:耕升钛极4300Ultra体验----显卡
http://www.beareyes.com.cn/2/lib/200301/02/20030102207.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块都要写吧,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双BIOS主BIOS坏的话会从备份BIOS重新读取数据~
双BIOS设计的主板一般不要考虑BIOS问题~

网友B(2008-01-05):
双BIOS 很保险保险?

网友:
双bios吧,技嘉上的主板才有的吧, 我还没研究过耶

网友:
如果真的BIOS坏 把俩个BIOS调换过来也行

网友:
这业、也可以吗........................

网友:
双BIOS就是双保险,在BIOS设置中调一下,另外一块可以继续使用了,不用刷写BIOS的!

网友(2008-04-01):
一个主的
一个副的
如果主的坏了,可以用另外一个
涮BIOS也是先涮主的
另一个是备用的

网友:
呵呵,这种板我可头一次听说啊,学习了啊!

网友:
谁设计双BIOS的?忽悠人嘛。。。。。。纯粹是为了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