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跑C0,求大家指点下。

楼主(2007-04-04):
两块技嘉主板,一块是845GL,一块是845EP,都是跑C0,这要查那些地方,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遇见的CO有CPU座空焊的,有内存不供电的

网友:
CPU座,我用风枪吹了下,内存供电好像还正常。。

网友:
有谁能帮帮我吗?

网友:
简单的用风枪吹是不行的,对于空焊是无法解决的。

最好是练习一下补焊的手法。

网友:
请问飞翔老师,对于我们这些江湖维修,练习一下补焊的手法怎么去练习?

网友:
请问飞翔老师,对于我们这些江湖维修,练习一下补焊的手法怎么去练习?
背面没有针,除了用风枪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谢谢指点

网友:
用电炉加焊. 加焊前加点液态松香水.

网友:
引起这种毛病的,无非就是cpu座空焊,扩孔.bios或 io(不过很少).

网友:
跟各位老师疯狂学习中

网友A:
对于这种问题..一般的情况为BIOS的错误提示....要是你把BIOS拔下来..或者是不插内存就会这样的..  我感觉你应该先换一下内存..如果还是那样..看一下BIOS的针角是不是有问题...或换一个差不多的.. 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问题..一般的情况为BIOS的错误提示....要是你把BIOS拔下来..或者是不插内存就会这样的..  我感觉你应该先换一下内存..如果还是那样..看一下BIOS的针角是不是有问题...或换一个差不多的.. 应该就可以解决 ...

一句话 845的基本可以确定是座有问题 怎么想得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网友:
向各位老师努力学习中。。。。

网友:
嗯,我们着好多CO的一般就是2种情况,BIOS 和CPU座空焊。。先刷BIOS再量座和NB直接的阻值!   呵呵,我刚学,错了不要骂偶~

网友(2008-01-02):
频率跳线看跳正确了吗?刚遇到一例,忽略了这点,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我也一块MSI 845PE跑C0,是BGA的CPU座没法换
哪位高手提供一下绝招

网友(2008-03-15):
当做FF来维修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