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板子内存供电管换了又烧

楼主(2007-04-04):
今天修到块ASUS的845板子,内存供电管9915烧了个洞,换上又烧,查D极和S极对地二极体值为几百,G极接上LM324,换LM324,OK!
没办法,为了赚积分把这种小CASE的故障都贴出来了,总不能只会把别人的贴子顶来顶去的吧

网友:
呵呵,都是厉害得角色,这样得问题都好像不好意思发了~对新手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谢了

网友:
经验之谈 无所谓难不难

网友:
请问一下DDR旁边的一个RT9214电压IC具体起什么作用,能不能把他的电路图画出来啊

网友:
LM324是个8爪小芯片吗?

网友:
不是的啊
它和LM324不同的
LM324是个温控芯片啊

网友:
LM324是个温控?????

那四运算放大器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晕,看来还需要学习呀.

网友:
---------呵呵,感觉大家在发贴的时候,自己要对事物有个正确的认识,不然就 会误导别人,尤其是不知道正确答案的人。
---------LM324是运算放大器,14脚,里面集成了四个运放。故简称四运算放大器。

网友:
LM324是四运算放大器.真是好,谢谢老师,学到点东西了

网友:
常用元件,别的地方用得多。

网友: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缺,人才吼吼

网友(2007-05-19):
LM324在这里应该是当一个比较器来用,控制内存的电压

网友:
长经验

长经验,以后多发这样的贴字

网友:
认识了,长一尺了,,哈!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
楼主中奖了,我修了好多板子都没遇到过LM324坏的。

网友:
LM324应该是14脚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不管什么样的经验,只要对人有帮助,就是好东西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