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10板子,认光驱不认硬盘

楼主(2007-04-04):
一块杂牌810板子,认光驱不认硬盘,查IDE各信号发现无RESET电压,理线路,RESET脚接一472排阻,排阻一端有5V电平一端没有,焊下打阻值已开路,换之,OK
硬盘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我来顶一下

网友:
不认硬盘的第一要查的就是复位电压!
一般都是经一个电阻通南桥的~

网友(2007-06-27):
很好的经验。收之。

网友:
有学了一招 高手的经验也是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的

网友(2007-09-14):
多吸取别人的经验,自己再多总结,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认真学习中,每天多一点,我也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虽然我不怎么懂,但还是顶起,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