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

楼主(2007-04-05):
我的一台HP电脑出现这样的问题:
电脑一开机就显示:Award bootblock bios v1.0

                         copyright(c)2000,award software,inc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ide atapi device......

                         found cdrom,try to boot from it.......
请问高手专家这是什么问题啊?该怎么解决啊???
谢谢啦~~~很急的!!

网友:
重刷bios就可以了。算不了什么。如果自己不会就拿到维修店去刷。

网友:
怎么刷啊?教教我啊

我就是不会刷啊
能教教我吗?
以后有情况了,我也好有经验了嘛
谢谢大哥了

网友:
你要先有个编程器.要不然我说了你也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