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的通病

楼主(2007-04-05):
今天客户拿过来三块SL-845PE的主板,第一块,不能触发,内存旁边AGP旁边一共十几个电容全部鼓包,不管它,先换了电容再说,换了以后上CPU,内存,开机OK.剩下两块电容不见有鼓包现象,但是还是不开机,参照第一块主板,把同一位置的电容全部换掉,结果开机OK,最后一块板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搞定,我想这一定是该型号主板的同病,今天把它写出来,希望兄弟们以后碰到这样的板子能节约一点时间,换了电容就可以收钱,呵呵,以后我都准备专修硕泰克了.

网友:
对,爆电容是硕泰克的通病。

网友:
如果没有第一块板的经验,修起来看来要费不少功夫.

网友:
努力学习中,不过换的电容是新的还是拆件得亚

网友:
现在电容不贵,为了省心一般我给别人换电容尽可能用牌子好一点的新电容,起码用个OST的。
我看到也有不少人用拆板电容的,好像问题也不大。

网友:
新电容方便 找的速度也快~!
拆料太麻烦 也不安全啊 只要有替换型号一般不用料板电容

网友:
我也换过一片这个型号的板,电容换好倒是能用,不过给agp供电的管烫手,不知啥原因,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你赚大了.换几颗电容就搞盯了.羡慕

网友(2007-05-21):
一般我换电容都是整套的换,反正电容也值不了多少钱.例如供电部分的6个电容中有一个或者两个起股了就全部6个都换掉.以前听过一位师傅说过,有很多电容实际跟标称的都有点出入,如果单单换坏的一两个可能用上一阵子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2007-08-25):
又学到了一些经验,谢谢LZ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呀   厉害呀
又学到一点   呵呵

网友:
我撒就换电容还是点不亮
刷BIOS还是点不亮
看来我得试试LZ的方法啦

网友:
电路设计的问题,AGP旁边有这么多电容?

网友:
我以前换电容,只换坏掉的那几个,看来要成套的换掉了。进步一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