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见多识广师傅帮我看看这种网卡接口。

楼主(2007-04-05):
遇到一奇事。  笔记本网络水晶头插进去卡住拔不出。 后来拆下才知道是插座的针挂住了水晶头小心一点点弄出来后那个插座也就只能换不能用了(偏偏就是断了第6针)。 问题也来了
  那个插水晶头的座不是我们常见到的网卡上的那种 针脚是在下部位插进对应板上留的引脚空。
  这个本本上的插座的针是在插座的屁股后面的单列8针跟IC一样平着焊在板上的。 找了好多地方没找到这样的座。 郁闷啊。 想把普通的改装成那样也行不通
大家帮我看看哪有这样的座卖  或者手头上有这样座的联系下我。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最好把你的笔记本的型号报下,可能还好找些

网友:
你拍张照片上来.笔记本的空间很小.你最好修好原来的.你自己再做个针上去.先用美工刀把座打开.想办法补上去.再用AB胶补好.要费一点时间的.价格先说好没200不要去搞.直接叫他买个USB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