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规矩了,请问版主dwb001一个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7-04-05):
朋友的一台长城1770EDCRT显示器,因为主机被人偷了,显示器的VGA头被小偷剪断了,请我给它接线,我是重新用一根完整的线接的,但里面的接口不一样,现在无法判断出行同步和场同步,能指点一下啊?
原来的线里面分两个插头,一个是6针的,三基色和三基色的地,另一个是7针的插头,就是想知道原来的显示器电路板上哪根是行输出,哪根是场输出,请版主帮我查一下了,我对这是一点都不懂,先谢谢了。

网友:
随便乱接撒,最多接错了图像倒过来

网友:
查下CPU的管脚定义.

网友:
先确定新线中的行场同步的颜色,原先的行场同步肯定在7针的排线中,同时

查CPU的引脚定义就可以了. 不管是什么线,12脚永远为数据,15脚为时钟.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底盘拆下来,在那块大主板找到那7根插头的主板引脚,然后在找一下有标有,H,V开头的字母.有的只是标了,H,V.有的标了,H,V的全称.那就是行场了.确定好后,在用万用表测量出VGA线这头的,H,V.找到正确的位置后,把R,G,B插上,GND插上,把,H,V插上,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顶楼上说得很对.也可以用打阻的方法找出来.一般行场同步的阻值都是相同的.大概550左右.时钟和数据要比行场的小.找到这两个线后接14脚和13脚,如果不同步.就调过来.
   再不行开壳,用楼上朋友的方法去找就可以了.

网友:
实际上把显示器壳打开后。  里面板上的接线都有标示的。

网友:
94,尾板上都标的很清楚.没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