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问题

楼主(2007-04-05):
今天修了一块新天下的845GV主板  拿来点不亮的  关键点测试都基本正常的  就准备刷BIOS  可是没有这型号的  就刷了一个型号相近的   刷好后居然能点亮了  可是一进系统就蓝屏  系统重装也没用   后来换了几个版本也没用  VTT1.27   VDD2.6  也是正常的   我想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吧   不知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谢谢

网友:
尽量找和这个主板上所用的芯片相同的BIOS刷.包括I/O 网卡.声卡最好连位置也相同

网友:
这种问题,不要发到疑难区。

网友:
如果在保证BIOS准确无误的情况下,你查一下内存供电的管子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
继续找,刷,
昨天我刷了一个板鼠标键盘用不了,今天又找了好久,再刷,OK了

网友:
楼主您是用什么刷的?具体介绍下过程把,因为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2007-05-05):
基本上与bios无关了 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2008-02-22):
不错!

新天下杂牌板,死马当活马医!楼主真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