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全板无复位,在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应该是亮还是不亮啊.

网友:
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长亮,有的一点不亮。

网友:
那如何在诊断卡上判断有没有复位呢?

网友:
RST灯应该亮一下就灭。。

网友:
启动时亮一下,如果再按复位开关才亮,然后就灭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7-05-06):
测试卡上的RESET 灯正常情况下应该亮一下就灭了,这叫复位正常,长亮或不亮叫作不复位,如果主板有一处不复位,测试卡上的RESET 灯就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不一定的.一般世面上普通的诊断卡就是大家所说的那样:亮一下就灭.但是有的诊断卡,就刚好相反,先灭一下就长亮.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诊断卡而定夺.
------------我先前用的诊断卡就是亮一下就灭,现在用的这个就是灭一下就长亮的.

网友:
市面上一般的诊断卡都是开机瞬间亮一下就灭掉,如果常亮就是无复位!
东风破说的是俄罗斯诊断卡,这个卡是如果有复位的话指示灯就会常亮,如果等灭掉就是没有复位~

网友:
-----------呵呵,雨夜,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这么厉害??小弟甘拜下风.佩服,佩服,对你的敬意犹如滔滔降水,连绵不决.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没错,我用的就是Russian的.

网友:
因为我用过俄罗斯诊断卡~刚拿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复位~
后来对比了好久才发现这个规律~o(∩_∩)o...哈哈~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各位老大真是厉害呀,佩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