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修主板 飞翔老师和各位老师请进

楼主(2007-04-06):
一块升技IS7-E 主板  无法点亮  DEBUG显示AF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WINBOND W83303D) 还是老样子   MOS管 a和b比其他的热 特别是b 放在上面 烫手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查哪些东西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a e f 型号是14N03LA    c d g h i j K型号:13N03LA  b型号:06N03LA

网友:
在电源管理芯片右边的这个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谢谢 你说得是I这个管子吗

网友:
K管为什么两个脚都是0伏,不正常吧?i管也觉得不对头。我水平太菜。其他看不出来。很佩服你的认真精神。不是一般的佩服。
无论问题解决与否,至少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很好的资料。

网友:
I管的 0V管脚 好像是从电源管理芯片里面出来的  拆开的话 怎么测试这种管子的好坏呀 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与场管栅极相接,提供输入脉冲。我看维修店里直接把pwm芯片一换。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的.我看i管的G极没有控制电压.那在DS端的电压不应是相同的.我也是估计的作为你的参考.你的图做的真是不错

网友:
你说热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 可以跑跑电路找找看看~~  我也很菜 也在学习中

网友:
的确很认真的,有前途的说,不过下边还有这么多管的主板,我倒还没见过

网友:
----楼主,你的SB边上确实有很多管子.但是仔细看看,其实大部分都是两个管子组合在一起使用,使得提供出来的电压更加稳定.E,F两个管子就是同时输出2.6V的电压,既给NB,也给内存提供电压.我看了一下你的图纸,这一块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那组经常性出问题的1.5V,也是正常的.既给AGP提供1.5V,也给HUB-LINK提供的1.5V的.至于那个K管还没有发现是给什么供电的,它的G,S都为0V,这个可以去查查.

网友:
换跟内存条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内存换过了也没用

g管的0V脚 是接地的 0V应该是正常的吧  现在不正常的是C I K这3个管子 那查相关的电路对吧 这种MOS管会不会坏呀

圈起来的是甚么元件呀 三极管?

网友:
LZ为什么想到换电源管理芯片呢
是CPU内核电压不对吗

网友:
好几个管脚电压不对 就怀疑电源芯片坏了  换一个还是老样子

网友:
"圈起来的是甚么元件呀 三极管?"
根据主板上标的应该是场效应管,因为有G、D、S的标志在板上。
图上小场管的字不大看得清楚,你有实物,是不是写一下,让懂得的人好给你出个主意。让我也跟着学一下。
另外,我给你核对了一下,没有人提到G管,所说的G和S是指栅极和源极。你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
是哪个看的不清楚  MOS管吗 都标了  a e f 型号是14N03LA    c d g h i j K型号:13N03LA  b型号:06N03LA

网友A:
你圈的两个小场管上的字不大清楚。也许是我眼力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圈的两个小场管上的字不大清楚。也许是我眼力不好。

应该是sSN 40吧 这个是啥管子

网友:
场效应管,从板上管脚标示判断的,具体我无法查到,再说我也是跟着学的。请高手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实在搞不定

又不知是不是BIOS出问题了 winbond w39v040fap  编程器居然无法识别 不知道是BIOS坏了还是不支持  编程器是 超越5000

网友:
我们俩还有缘分,买了个一样的编程器。这个编程器要对片子先清零才能刷得上。只能少量使用了。我在其他的帖子里说了,我买编程器是最失败的。

网友:
这个编程器是垃圾,纯粹的垃圾。。说这话别不爱听,以后修更高档次的板,你们就知道了

楼主的这个板,不用从供电上找问题了, 直接加焊NB,就可以解决,根据我的经验,为NB空焊了

90%没跑

网友:
加焊NB呀  听起来恐怖呀  怎么焊呀 热风拆焊台可以吗 怎么使用呀

网友:
先把别的放在一边,AWARD的BIOS代码中,AF就是内存不过,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即内存的电压,CLK,到北桥的线路,以及SMBCLK,SMBDATA

网友:
---------我买的EASY PRO 100BA也不怎么好用,像49LF004B的BIOS就刷不了了。

网友:
诊断卡显示的顺序是 C1- BF- C1 -快速的CO -又回到C1- AF

网友:
准备先搞一个BIOS芯片 刷了换上去看看 不行再想办法  飞翔老师说得 就看懂一个CLK (晶震吧)量过了一个1.46V一个脚1.42V    内存电压应该是G和H管提供的吧

网友:
换过BIOS芯片 刷过BIOS 还是老样子   那个时钟的2个管脚 有个电压只有0.11V还有一个好像是0.4V把(记不清楚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G和H管控制内存电压的  是的话  这个电压正常不正常亚

感觉很难  这块板子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就是搞不定   实在不行还是拿出去找师傅花钱弄了

网友:
花钱修也是办法。我使这办法还真学了些东西,前提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你也会一点。否则不容易学到。

网友:
就是找人修的 说电源管理器芯片坏了 找了很久花30买了2个(2个保险) 上去一试 说好的 你说这个师傅水平怎样

网友:
我没有看明白,买了2个电源管理芯片,换上好了没有?如果好了,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没有能给出正确的电压来。也算学到点东西。当然下面应该重新测量各点电压,当作实际案例资料,以备将来参考,也不能算亏。比纯粹修块板子便宜多了。

网友:
楼主,这个板搞定了没有?

网友:
本人才学这个  实在是没有头绪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原来是让你自己搞啊,算我白出主意了。

网友:
没办法 我们这修主板的都搞不定  不知道上哪里去修了 南京估计可以 可惜去的话实在划不来 车费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