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一块技嘉主板,型号:GA-8I845GV,插诊断卡时跑CO,这问题应该是哪有问题,该如何检查。。

网友:
cpu座的原因,虚焊了,补焊吧,技嘉的板容易出这个故障

网友:
--------把CPU座打开,先看看有没有扩孔的,再打一下CPU到NB的AD线阻值.

网友:
GA和MSI的很多都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是看到这些板只要是BGA的CPU座.跑00.FF就是先刷BIOS再吹座.一般都很有效的

网友:
这中板子最容易CPU座虚焊

网友:
CO是没跑CPU
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CPU座吹了下,还是没用。。。

CPU到NB的AD线阻值.该如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