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CI上的时钟信号通电3秒后就没有了.

楼主(2007-04-07):
----昨天接到一块EP-4PEAI主板.故障是不开机.测试主板各组电压正常,测试到主板的时钟,发现主板全板无CLK,无RST.先修CLK,查时钟IC,3.3V正常.先更换14.318的晶振,故障依旧.更换时钟IC:950224AF,后故障排除.
----在正常开机后,进行主板测试的时候,发现其CLK,RST正常,但是就是PCI上的CLK开机3秒后,就没有了,CLK的电压从1.67V降到0.08V,每次开机都是这样.但是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PCI上的外设也可以正常使用.所以就没有去查究竟是怎么会事,就让顾客先拿回去先用了.今天顾客又抱过来了,说使用一个多小时就黑屏了.我测试了一下,每次也可以正常开机.(我肯定是没有使用到一个多小时,只是测试了一下)
----想问大家的就是那个PCI的时钟开机3秒就没有了,跟这个黑屏有没有关系?那个时钟3秒后就没有了,是否正常?不正常话,应该查哪里的地方?
----先谢谢了

网友:
之前搞过一片865的,故障跟你这个一样,你仔细看一下北桥,我这板是北桥有根供电线烧坏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
谢谢斑竹的指点,我会仔细去查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