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4E"自动超频"

楼主(2007-04-07):
   七彩虹C.P4E 最开始的故障是CPU无供电,发现L6911到CPU附近一个0欧排阻的连线断了,接上后主板修好了

   就这样用了一年多,最近又拿来修,点不亮,发现上次焊线的地方断了,焊上后能点亮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P4 1.6G的CPU装上去认成P4 2.13G   C4 2.4G的装上去认成C4 3.2G
   BIOS用好板子上的换过去---不行, 装不同的CPU时,CPU电压都是标准值.L6911D,I/O都换过

    请大家讨论赐教一下,这板子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BSEL1  BSEL0

网友:
请问一下:
那两脚是什么信号呀
正常值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
尹师傅的回答感觉好深.
   问题跟上出的版主一样.

网友:
CPU座的问题 这个面比较大 ,先清洗下座子,然后对照478引脚定义图,查下这两个点,走下线路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是要好好的跟各位师傅学习啊,很多的信号脚位都还不知道啊

网友:
和好扳子对比了
BSEL1都一样,就是BSLE0不一样,好板有几百的阻值,上假负载电压为2.3V'故障板阻值为无穷大,电压0V

打算明天先加焊一下座子再说

网友:
哦,原来自动超频根座有关。学习了

网友:
这两个信号以前我还注意啊
现在顶起

网友:
16*100=1600HZ
24*100=2400HZ

16*133=2128HZ
24*133=3192HZ
有没有关系?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