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条后黑屏三分钟已找到原因!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07-04-07):
滚动条过后黑屏三分钟原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3681&extra=page%3D2
装上系统使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用户名为system的system进程,占用cpu非常高,经常在98%以上,机器此时虽然有点慢,但
还可以使用,经过进程分析发现是其中的一个叫usbport.sys文件造成的,一试usb口竟然不能用了,在bios中关掉usb控制器之后,黑屏的现象消失了,cpu资源也正常了,关机后测量发现usb口的供电5v正常,中间的两根data针脚断路了,不知道下一步从何处下手呀。
cpu
黑屏
文件

网友:
把usb的接口换了,你看行不?
我手里一块423的扳子一插usb就死机,实际上是一插就短路,后来干脆把接口换了,什么事也没有了。好了。
[
]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USB的两根数据线是断路还是短路,断路了,这个就要走线,看什么问题造成断路
如果是短路,排除下接口的问题,那一般为南桥损坏

网友:
换一下USB接口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