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拉..怎么判断电源管理IC好坏

楼主(2007-04-07):
怎么判断电源管理IC好坏       不同的品牌电源IC 他的输出脚 供电脚 PG信号脚 都不一样 怎么分变他门在哪个脚上
谢谢拉 我是新人

网友:
查IC的脚位图,多积累资料

网友:
新手刚学习,先查IC有无供电,一般为5V 12V 经过保险

供电正常后,查VID信号,如VID正常,而V-CORE不正常,则先使用替换法排除

新手嘛,就这样慢慢来吧,其他的东西要慢慢的来

网友:
怎样查VID?正常情况VID电压和对地二极体值是多少?

网友:
谢谢 高手门  哪有这个方面资料啊

网友:
VID电压是不是要在2.0-2.5V之间?
478的VID 是在哪个脚位呢?本人菜鸟老是错把VID0-VID4 当做VID电压了

网友:
新手刚学习,先查IC有无供电,一般为5V 12V 经过保险

供电正常后,查VID信号,如VID正常,而V-CORE不正常,则先使用替换法排除

新手嘛,就这样慢慢来吧,其他的东西要慢慢的来
孙哥,VID是不是就是O和1的那些,

网友:
学习中,各位高手的回答蛮有启发,谢谢

网友:
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就用这方法,嘎嘎~~~~~~~

网友:
孙老师,VID电压是不是我们说的VID0-VID4的电压识别管脚.

网友:
8楼的办法太好了,以后就照着这么来

网友:
老师,VID电压是不是我们说的VID0-VID4的电压识别管脚????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