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前置音频跳线^^^^等

楼主(2007-04-08):
主板音频接口:
1-MIC
2-接地
3-REF
4-电源
5-FrontAudio(R)
6-RearAudio(R)
7-RESERVED
8-NOPIN
9-FrontAudio(L)
10-RearAudio(L)
机箱线:
GND
GND
ERA R
ERA R
MIC IN
MIC IN
EAR L
ERA L
这该怎么接?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这些东西在主板说明书不是有吗

网友:
我知道一点
      1、2 是END
      3、是MIC 4是空
      5、6、ERA R
      7、8   ERA L

网友:
主板说明书上不对^^^^

网友:
那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不是不对,你注意机箱的前置线,前置有几种的。

网友:
1-MIC           2-接地
3-REF           4-电源
5-前置音频(R)    6-后置音频(R)
7-保留              8-缺针
9-前置音频(L)  10-后置音频(L)

R为右声道   L为左声道   MIC麦克风   REF参考(不知对不对)

我记得主板上原先应该有两个短接跳线的,接的时候要求拔掉。不知是否记错。

机箱线:
GND     地
GND     地
ERA R    后右
ERA R    后右
MIC IN  麦克风输入
MIC IN 麦克风输入
EAR L    后左
ERA L    后左

我是按你说的翻译的。

有的板子也有象ling889935说的。可能还有别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