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修不下去了

楼主(2007-04-08):
七彩虹C.P4D的主办,内存和北桥公用的供电管15N03L烧了,先后用09N05和APM2055N代替,均不能正常工作,测量输出端电压2.25左右,诊断卡代码为29,后发现供电的APL1117特别烫手,输出不足2.5于是换成AMS1117-C216,结果场管输出电压降至2.0,1117输出也将为2.0,仍然非常烫手,请教下一步怎么做了,

1117的输入端为5VSB,电压为4.8左右

网友:
看完之后迷迷糊糊的,先说内存供电管输出电压低,后又说1117特别热,内存管供电低,就查其负载是否有短路或管的控制信号是否有问题?117一般很少损坏,量下输出脚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没错,1117损坏的可能太小了,量一下输出端是否短路,一般这类元件发热,都是输出端短路。

网友:
的确有短路现象,这个1117输出供2个场管,把内存供电的场馆拆掉,另一个电压就上来了,可是为了找短路的地方,我把一个1000的电容拆掉,结果彻底短路了,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