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HD HA是指什么?

楼主(2007-04-08):
CPU的HD HA是指什么?D是指DATA ,A是Address吧?那H是什么意思?
[
]
cpu

网友:
A线,即地址线,D线,即数据线。

网友(2007-06-21):
这个是CPU连到DDR上的,这个标示在CPU的针脚上的,或者说是CPU触点上,

网友:
H呢?是什么意思?
大虾回答下!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数据地址线也不会亚,学什么呢 ,回家

网友(2007-08-30):
HOST ADDRESS,HOST DATA
比较专业的说法!
其实就是大家常说的AD线~

网友:
这个是CPU连到DDR上的,这个标示在CPU的针脚上的,或者说是CPU触点上,
------------------------
我看了下图(810 815的图):
HA HD 是CPU座到 北桥 的A D 线.
内存座和北桥之间的连线 用 MA MD开头.
[
]

网友:
我要跟着您努力学习维修。。。。

网友:
HA /HD 是CPU到北桥芯片之间的地址与数据线{A:地址线 D:数据线},又称高端数据地址线,是连接CPU与北桥之间的信号线

网友:
也跟着学习了. 在CPU座上的有什么AF12 A47之类的是什么东西都搞不清.

网友:
谢谢夜雨十三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又进步了
每天学一点,不久咱们也是高手,谢谢大侠们,顶了

网友:
夜雨十三天和小旭谁说的对啊?记得一本教村上有h表示高端的意思。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H应该是高速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