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7-04-08):
今天我刚刚拆了半年没拆的机箱刷灰。
可,当我重新装好后。显示器不亮了。。。
显示器通电正常
内存正常
硬盘正常
显卡集成 声卡集成
我已经试过以下办法:
1.不插硬盘,光驱 [无效]
2.内存下下来,不插1.[无效]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急啊
显示器不亮

网友:
是不是有哪儿接触不良哦。

网友:
没有,我全都插好了 不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
DEBUG卡你也没一个 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买一块测试卡,加电,就知道了.

网友:
多数集成显卡的板1#槽必须有内存,显存就是这样从内存分的。
我还没有见过1#槽没有内存能亮的集成显卡的板。也许见的太少了。
把内存条金手指用绘图橡皮擦干净,看一下槽里是否掉进什么小东西,用好点的刷子仔细刷一刷,也许问题能解决。有post卡更好。
[
]

网友:
放COMS电试试啊!也许会好了

网友:
重新来过
建议把CPU取下来重上过(但要注意针脚)。还有检查开关线路有没有接对,试着只接开关不接其他,不上内存,看有没有报警声音。

网友:
to六楼,现在没那么回事
to搂住,我见得多的是BGA的座子经不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