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问题.

楼主(2007-04-08):
请大家说一说南北桥好坏怎么判断.   不要说量AD阻值.
我也知道量AD阻值. 请说清楚.量的地方.阻值是多少才算正常. 反之不正常.
对于新手来说请大家讲清楚一些.不要一句话打阻值. 我都不懂. 如果我都会打阻值了.我还问干吗.

网友:
就是用二极管档或电阻档量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的对地值
同一个芯片的同性质的线对地值一般是相等的,误差很小
部分线也可以量对电源值

网友:
AD值应为均值,一般情况下不能相差太大的。至于数值,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具体的数值来给你作标准,因为每块主板线路都不一样,所以打出来的值也不一样的,多接触些主板就好了。

至于新手,每个人都是从新手上走过来的,新手不等于就要等人喂食,要学自力更生,在维修中寻找自己的经验,自己是新手不是一种托辞,而是一种动力!

网友:
每个人都是从新手上走过来的,新手不等于就要等人喂食,要学自力更生,在维修中寻找自己的经验,自己是新手不是一种托辞,而是一种动力!
        太好了,精彩。自己是新手不是一种托辞,而是一种动力!!!!!顶老大。

网友:
哈哈

太谢谢老大了。 之前我是有修了两个主板好。

网友:
-------顶,飞翔老师说的对。支持一下。

网友:
6楼说得不太对吧

网友:
北桥边的电容对地值小于20,为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