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4-09):
主板通电,点不亮.
开机不自检,内存\CPU都是好的.
我将主板上的散热风扇针脚短路一下……自动关机,
再开机就可以正常开机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个IO吧。板子牌子型号都得报一下。

网友:
华擎Conroe945G-DVI

网友A:
太笼统了吧?
不是搞维修的不要自己瞎搞自己的板子 搞坏了可能没的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了吧?
不是搞维修的不要自己瞎搞自己的板子 搞坏了可能没的修了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学习,希望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