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包板和代工板的BIOS解决方案!

楼主(2007-04-09):
    大家经常有遇到工包板找不到bios 最终不得不放弃的经历,
很多人都听说过可以用其他厂商的BIOS刷~,但是不确定第三方的BIOS到底适合不适合自己的板子!
频繁的是测试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AwdBios编辑工具 !
从其他厂商找到类似版型设计的板子来更新我们手上的工包板!

    另外这个方法对于精英的板子也很有用~
同样的版型精英可以做出5-6个版本,用料也都不一样,BIOS自然也不一样~!-_-!!!!!!
板子上又标注的不是很清楚,如果刷错了就肯定不OK!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查看BIOS的型号和版本,保证刷的BIOS是版本正确的!!

    对于工包板更新BIOS时注意图片中用红色粗框标注的位置,对比你原始的BIOS和新下载的BIOS,只要差别不是很大就可以使用!
BIOS message和厂商都不用管!(图片中是两个BIOS,几个关键点一样,BIOS message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刷了却通用*^_^* )
    一般除了技嘉 V星 华硕的板子,其他的都没使用什么特殊的芯片,
只要芯片组一样,I/O一样,多数都是公版设计,一般就可以通用!可以用来修复工包板!
    代工的板子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到代工厂商的网站找类似型号的板,下了BIOS文件回来一对比就可以知道可以不可以用了~
    我可不是让大家改BIOS ID啊!我是让大家对比BIOS ID来判断BIOS文件是否支持自己手上的板子!

网友:
好!简单有效。好!

网友:
好,有用,又在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文章有很多,请问楼主在award的bios中厂商代码为00的是哪个厂商,据我所知根本就没定义.属于试用版本.还有不少小厂商把厂商代码改的乱七八糟,我见经厂商代码为cx的.还有bios message 为空的,对于这样的楼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有不少杂牌的815主板上的bios块明明是4m的,可是通过软件备分出来的就是2m的文件.我都是通过以二进制连接copy才行的.提供的软件不错.谢谢了.

网友:
改BIOS的ID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网友:
不同主板的BIOS不能通用并不是因为ID不同。
而是因为每个BIOS中设定的与IO,南,北桥,时钟芯片等信息不同,

网友:
--------顶一个,楼主有心了

网友:
找BIOS是最头痛的问题.
目前很多板都应因CLK GEN 的不同而使用了不同的BIOS.
甚至连CLK GEN 硬件版本/南北桥硬件版本的不同都会影响BIOS的选择.

网友(2007-05-17):
这又解决我一个最在问题!

网友:
AwdBios编辑工具对于6.0版的BIOS并不太适用,有可能出现破坏BIOS文件的情况。

网友:
顶上去。。。。
好此贴很有 价值  新来的朋友一定要看看

网友(2007-06-24):
有用,顶,好好好,希望有更好的贴子发表,让大家分享

网友:
真的可用吗?怎么没有对应的SB型号?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以后就可以用到了
谢谢

网友:
楼主有心人啊,记得飞翔老大好像也发过一个

网友(2007-08-06):
芯片组及I/O相同且架构是一样,我也是根据这个找BIOS的。

网友:
好东西,大有用途

网友:
好!!!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
用MODBIN查看也很不错,信息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