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45pe-p不触发,我找不到SB3.3V-_-!!!

楼主(2007-04-09):
手上有两块翔升845pe-p
但是我找不到待命电压的三端稳压,
我以前跑过这个板的线路,但是忘记线是怎么走的了~
哪位GGJJ知道 给个图纸什么的最好
现在的情况是不触发,排针有电压,CMOS跳线有电压。32.768起振。
就是不触发,等下我去看看I/O的电压跳变,
主要郁闷的是我强制触发时南桥烫,发现是没有显卡核心供电,
G:1.8V    D:3.3V    S:0.2
确定不是管子的问题 我换了一个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点思路~

网友:
你打S极对地二极值,看看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如果是,桥肯定坏了.

网友:
忘记了 好像没打
不过通过PCI线路已经判断是南桥挂了 谢谢~

网友:
说说你是怎么通过PCI判断南桥挂的呀?是打AD线阻值还是别的?

网友:
说说你是怎么通过PCI判断南桥挂的呀 把你的经验说说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