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不上电(已修好)

楼主(2007-04-09):
865的板子不上电,5VSB通过1117调整成1.41VSB,也就是PCI上A14为1.41V,1117换过了还是这样,是南桥的问题吗?另外晶振两脚电压均为0.14V,无压差,这是CMOS电路本身问题还是南桥供电不正常引起?

这块板已经修好了,是把1117焊下,直接在1117的输入和输出脚间接一250欧的电阻,正好有3.26VSB电压了,客户急着要没有拷机就拿走了,请问老师兄弟们这样行不行?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1117的控制角边上边上的两个电阻是否损坏,如果没有损坏。就是晶体两极无压差可以证明南桥是有问题的,因为晶体的电压是靠南桥输出的

网友: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对的啊
还要请高手指点一下的哦

网友:
南桥问题大了,南桥发热吗?或者飞线接个3。3V的过来看是不是南桥拉低了电压。

网友:
1117的控制角边上边上的两个电阻有问题.

网友:
--------一般1117本身是很少坏的。一般中间输出端的输出电压不正常,跟它相连的那两个小电阻坏的可能性大一点。当然,输出端对地短路,也会引起不正常的现象。可以重点查查那两个小电阻。

网友:
出社会不久,碰到的问题也不多,没碰到过,这里谢谢指教了~以后一定用得上的

网友:
好办法~
AM1117两端的电阻有问题了!
不同的板子用的电阻也不一样,一般是两个精密电阻,换起来不好找!
干脆直接给两端接一个电阻,只要输出是3.3V就OK了~

网友(2007-06-09):
这个我就不知道喽,我修MSI939.AM2的比较多,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换1117的电阻

网友:
出社会不久,碰到的问题也不多,好东西...收了................学习中...这里谢谢指教了

网友:
楼主这方法不错了,有新意

网友:
牛的方法啊会不会有问题哦

网友:
哈哈,学习中,等书到了苦读

网友(2007-07-30):
楼主电子技术很不错啊,知道该加多少阻值的电阻!~

网友:
不会吧,1117都不焊上去就给客人了?

网友(2007-09-17):
到底修好没有?

网友:
办法可取不知道是否用得住 效果如何

网友:
人才!                     值得学习啊。

网友:
1117 和学校学的LM317是一回事吧! 电阻是起调节电压作用的

网友:
我是新手先收下拉...

网友:
有学了一招,就怕LZ那样换了以后会出问题哦.250欧电阻是加的什么封装的?

网友:
到处是牛人啊~~~认真的跟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电压会不稳定,可能引起其他未知的问题,

网友:
又学习了,早早起来学习还真的好,经验都是积累的,不靠自己也得靠大家共享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过,但每天都在学习,在进步,加油!

网友(2007-11-02):
一般1117本身是很少坏的。一般中间输出端的输出电压不正常,跟它相连的那两个小电阻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1117的控制脚的电阻查了没有呀?

网友:
直接在1117的输入和输出脚间接一250欧的电阻,正好有3.26VSB电压了?
佩服
你是怎么算的呀? 怎么想的到呀一般人?
简单飞线的大有人在 可是改电路 添加元件的就不是一般的可以做的到的了呀?

网友:
不知客户用的正常不?

网友:
有创意。收下了。还要学习。。。。。

网友:
学习了好的经验,相信以后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会很快解决,收下了

网友:
不知这样稳定不,就怕会引起其他问题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真乃强人,受教了,另期待你的这个客户的后期维修方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稳定性就是。。。。。。。。。。

网友:
865不上电
换1117,如果不行,检查旁边的电阻是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