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修板方法的质疑

楼主(2007-04-10):
看看论坛帖子,发现很多一样的话:IO换了,bios刷了!这两点似乎是包治百病的良方,真的是那么回事吗?
我说说我的看法
1,我在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师傅教徒弟时,可能是徒弟不了解主板,才迫使师傅说:查不出问题就换个io、刷个bios试试,反正不是很麻烦.主板上好像就这两个地方容易实现维修手段。
其实一些基本功不扎实的人就此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一个不是bios问题的ff,刷错了依然是ff
2,为什么要换IO,为什么要刷bios?依据是什么,凭什么检测结果决定这时候需要换io刷bios?
是io的lpc影响了主板post还是南桥到bios已经有了信号动作?
在cpu配合北桥未能完成它的第一个指令并送出时,你刷bios是什么意思呢?头痛医脚?
3,弄清楚主板的工作流程,起码要知道一个基本吧,首先判断出问题大致在哪里,才好对症下药,哪怕又要回头再重复检查初步检修时就已经检查过的地方

一家之言,未必正确

网友:
说白了,就是这两个地方比较容易出问题,又容易更换.所以才有不少人为了省时省力.才这样做.曾经碰到过一个客户修显示器.保险炸黑了.人家换了一个10a的保险.空气开关连跳了n回.人家还试呢,对于这样的只能是无语.(长脑袋的人都能想明白点事).还请楼主讲解大致的判断流程,给我们这些初学者点经验.

网友:
我的特色也是:什么都整,都整坏。加一点,整坏还想整好。

其实有4项基本手段:清CMOS,换电容,下来就是刷BIOS,换IO;
换IO在很多地方已经算是很高级的手段了。

估计成因是这些手段用上去能解决比较高比例的故障,而又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加上一些易耗品的零售可以开业挣伙食费。

如果换了IO还不好,对顾客的答词为:南桥坏了,这里没人修,换板。

大体如此。

网友:
回2楼,“空气开关连跳了n回.人家还试”的人应该让他去看看台湾那个高校长的的讲话:“连举一反三都不懂,这样的人在我们学校是要被开除的。”

网友:
没办法了 条件有限  水平有有限啊 但总比不换强   我们不是制造出主板的工程师啊~~~~ 要是我能制造出这个板  那主板 什么故障都不在话下了  也没必要靠浅薄的知识测试点经验等 缩小范围 修及替换修了吗  不过在现有水平不高的条件下 基本通过换刷那些东西  是可以解决大部分故障的 个人以为 我没有BGA机 我想要是有 肯定能解决的还多  呵呵  个人观点

网友:
-------顶,楼主的主题发的相当的好,本人极度厌恶做无用功了,也是希望查到问题在哪里,再下手怎么去维修。盲目的去刷BIOS,换IO,是不一定包治百病的。
-------还请楼主发一些详细的主板维修检测流程。

网友:
原则是最起码要确定大致故障点,你可以一次两次的胡乱换东西,但如果形成习惯,那就不行了

网友:
不太同意楼主,你们高手是查了再修,我们这种低手不是不想查是不会查,原理我们只懂个初级,高深点的没师傅教又没资料查,所以只有换换刷刷试试了。如果我们低手都象高手那样会修板了,那我们上这个论坛恐怕就没那么踊跃了。

网友:
如果你还是维持现在这种修法,那就永远是低手。

如若永远是低手,那还不如不作这个行业,没意思。

一点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来这个论坛就是要摆脱这种修法呀,不过没弄清楚原理之前,我还是只有这么作,因为毕竟这样作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能修好一些板子,不这样做那我在弄清原理之前就被老板提前下课了

网友:
原来也可以这样修板。。

网友:
楼主说得不错, 这样可事半功倍.

网友:
没事找事还叫事半功倍?换个IO很快吗 我觉得很麻烦啊 感觉不关IO事 我可不会随便就换 刷个BIOS都麻烦啊 吹来焊去的 这两样都是最后逼不得以的方法

网友:
代表菜鸟们,反对LZ说法!

维修水平低的一样要有口饭吃,就这么几招能搞好部分主板也行,等全学通了再接活干的话已经要饿死了

网友:
同意14楼,我们初学的,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一块都修不好,讲不出原理,弄不懂信号流程,只能按各位前辈的经验贴来修复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要不然,1个月修不好一片主板,那还来的学习动力,能修好一片主板,才能有学习的冲动。但是有一点,修好后,还是要总结经验的,同时,多看一些计算机基础类的书籍,适时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

网友:
顶下楼上的 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会懂得太多的原理 能修好了才会有继续学习的动力 严重同意

网友:
其实我觉得修板要有思路,什么故障就按照什么思路来修,不是说一拿来就换,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算是修好了,你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
咱都是农民工出身 自然要用这些土办法先

网友A:
修板还是要有正确的维修思路,否则就是瞎搞.

我们知道: CPU座或北桥有一条信号线空焊了,即使主板上除此之外所有的

测试点都正常,代码还是会FF. 这是因为CPU不能发指令到经北桥,南桥再到

BIOS芯片的缘故. 要这种情况下,你换N次IO ,与刷N次BIOS都是徒劳的,

因为你没有抓主问题的关键.

相反,你确定了CPU与北桥间的线路都正常,还当FF. 在这种情况下,你或许

只刷一次BIOS,就搞定了.

          修板子要有正确的思路,要从大处看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还是要有正确的维修思路,否则就是瞎搞.

我们知道: CPU座或北桥有一条信号线空焊了,即使主板上除此之外所有的

测试点都正常,代码还是会FF. 这是因为CPU不能发指令到经北桥,南桥再到

BIOS芯片的缘故 ...

支持这点,,,还是要先确认一下大概故障范围。。。

网友:
水平低也要吃饭啊,但是也要低得有个限度,起码最基础的XXXXXXXX是要量过先,看过先,我是实在没有折了才搞那两样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还是要有正确的维修思路,否则就是瞎搞.

我们知道: CPU座或北桥有一条信号线空焊了,即使主板上除此之外所有的

测试点都正常,代码还是会FF. 这是因为CPU不能发指令到经北桥,南桥再到

BIOS芯片的缘故 ...

请教一下,那条信号线是哪条?怎么查?感觉现在很茫然,动不动就叫换IO/刷BIOS,像我们学修,不像老师傅一样,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为什么要换,只是换了再说,什么工作原理也不清楚,天天这样修下去整得头疼

网友B:
LZ说得很有道理,但也需要一个过程.一边学曾加知识点.一边积累经验,就像 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开始要用宝刀防身.到最后摘叶,飞花伤人.
都是需要个过程,只有说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勤奋努力.善于总结,才是大道

网友:
测CPU与北桥之间信畅通的方法有很多:

1。用带指示灯的CPU测试座,虽然不准,但有时也很管用的。

2。记住CPU上的信号线,在假负载上打阻值/

3。用力按住CPU座或北桥,加电。

有更好方法的朋友,请往上顶。

网友:
掌握好基础知识
多动脑分析.
多动手.

网友:
可以一次两次的胡乱换东西,但如果形成习惯,那就不行了

网友:
个人感觉很有争议的帖,很好的帖。简单拿我来说,我学修板时,我师傅刚从维修店培训出来,所以等他再传授给我的时候,我能领悟到的就更少了,现在基本上就完全靠经验在修了,也就只记得那样几个测试点。我的维修流程是:板拿来,不通电,就看待机,开机,电池,晶震,都对,就换I/O ,不行就放下空了看。不跑就在无外伤情况下,看内存3.3V 2.5V 1.5V有没有,上负载看有没有1.5V,不行就刷BIOS,然后换I/O ,不行就放下空了看。其他情况基本也是参照到上边的来修,但是大家也应该看出来了,这样是不行的,确实是,现在我这修不好的一大堆。如果一天接的板全没有修好,那我就想辞职(觉得没有本事就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现在尤切的希望各位师傅些能帮帮忙,看能不能列一个详细点的维修流程,让我们能少走弯路,但就不要那种理论性很强的了,一切从我们这些菜鸟为出发点考虑,在此先向各位师傅表示感谢了(其实就现在也从论坛里学了很多知识,多修好了好多板子)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忘大家多多见谅(我书读不不多初中都没有毕业),帮我改正。

网友:
支持还是好好跑跑线路,找故障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怎么去判断" CPU座或北桥有一条信号线空焊了",就是因为不能确定问题到底在哪里,才只能排除其中的一个问题,再去考虑其它的

网友:
是啊     还是请各位老师发份详细的维修流程图   去了解更多的关键信号,工作原理.我们就能成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时间出书?我等着呢!

网友:
还是先了解基本工作流程
上手就要快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得很有道理,但也需要一个过程.一边学曾加知识点.一边积累经验,就像 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开始要用宝刀防身.到最后摘叶,飞花伤人.
都是需要个过程,只有说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勤奋努力.善于总结,才是大道

赞同楼上的话!
有很多人说掌握基本流程,殊不知,这个流程对于没有任何资料和功底的人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开始一定是要 靠更换来提高水平的。带了N多的徒弟,也都是看着他们这样走出来的。当然后期就要想办法,自己跑线路,看电路图,总结经验,很多主板的部分电路图我都是自己跑出来的。

有人说换个I/O要多久? 3分钟 绝对搞定,换个桥需要多久?加植球时间,20分钟可以搞定。

初级水平的维修,很多是靠经验,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板,都是直接告诉徒弟去测量某个点,然后就去更换,基本不用上点,那么这个经验就是换出来的。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是必须要明白工作流程和分析线路的,但是也相当耗费时间。对于我们市场上修板的人来,没有任何资料及线路图,是个很痛苦的事情,我昨天下午修了一个 SK NF4的板,没有任何线路图,。查芯片管脚定义加跑线路的时间,折腾了2个小时。最后跑线路查到是一个贴片小三极管挂了。值吗?我认为不怎么值。

胆大心细,勇于怀疑,勤于更换,努力总结。  这就是我送给新手修板的几句话,

网友:
还是首先要练好拆卸和焊接的功夫,否则要换就难了。我看到坛里很多师傅先让徒弟练焊功,焊功过关,换东西尤如搭积木,板子同一个地方换多次也不出问题,也就增强了学的信心。有了信心才有动力。

网友:
好基础+好工具+努力钻研=高手

网友:
好多流程不懂,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先把烙铁玩转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