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板请各位看看

楼主(2007-04-10):
接修一机器。 是810板。  故障表现是有时候不能开机 有时候开机了长报警内存不过走C1。  经清理,洗板...........后,  现在已经解决了内存不过的问题。  但还是开机时亮时不是亮。但亮的次数明显比接修前要多能进系统。
电池换过。 ATX电源没问题。 开关处总有5V电压。COMS跳线总有1.5V电压。晶振(32.768)有正常电压。板上开机电路比较简单。IO是W83627直接开机中间没任何门电路管之类。 IO经过补焊了  现在还是这样时亮机时不亮。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开导下我   谢谢

网友:
你说得能开机是能加电还是能点亮

网友:
-------COMS跳线那里的1.5V太低了吧,我遇到过BIOSTAR的主板跳线那里就是1.5V的。INTEL的好象都是3V的。810的主板都是很旧的了,楼主你的主板不亮机的时候,是不是全板无RST?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重点查查COMS电路,因为810的RCT电路比较容易出问题。因为个人感觉它的SB确实老化了。

网友:
我说的能开机也就是加电了亮机了而且还能进系统。
不开机就是不上电也不亮机。
我也感觉COMS跳线处电压是有点低。 但在正常开机的状态下也就是这样的电压。  而且现在发现机器冷启动比较好亮机一点。呵呵。
3楼的兄弟。  是这样的主板现在不是能不能亮机。 而是只要能上电了就亮机了也正常了。要嘛就是不上电多开关几次又好了。  呵呵郁闷吧。  现在机器这样交给户也不好。不交也不好。
我想问下。  IO有没必要换个试试?或者真的SB老化了。

网友:
刚才描述有误。 应该是COMS跳线在2V以下的时候 不能上电。 2.1V-2.6V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 原因似乎找到。。。。。。   再好好查查看。 一会再报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好了。 有结果了。 现在是不管跳线那是1.5V上还是2.6V以上电压。  都不能上电的。 偶尔能上电但关机后再开就不行。
中间奇怪的是。 亮机后 我测电池电压是2.8V, 跳线处是2.6V。  关机后这两处的电压慢慢往上升。直到2.6的2.4V电压。    几个相关的电容
也换过了。
  强行开机可亮机。看来只有换IO后者SB有问题了。  板到此为止。  呵呵。

网友:
加热南桥,做的好的话,这板可以搞定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块810的板,内存旁边的管是坏了,表现是不能保存COMS,有是过内存,经常不过,经常会自己重起,换了管之后,内存都过,重起还是经常,补焊IO,解决,我就很郁闷,管都坏了他是怎么过的内存的,应该找他回来,量量电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