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845EPI主板,换过主供电电容后就不过内存了

楼主(2007-04-10):
inte845EPI主板,换过主供电6个820UF电容,用1000UF代的,后来就不过内存了,在D3处闪,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没换之前能过内存???在你确定换得正确的话,清个CMOS,然后查内存的工作条件,V CLK SMD SMA 数据和地址线等,这些都得查。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坏了,这个板子坏BIOS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