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实例--南桥部分烧损,主板使用正常

楼主(2007-04-10):
一片gigabyte848主板,不开机,本人知道的地方该量都量了,但都没有啥问题,所以想短接强行开机看烧谁,谁知一短接之后,南桥上面“啪”的一声,然后起了一个小泡还出水了,我说这回可完了,但无意间一试,哎好了,接到机箱里装系统,一切正常,但usb是不能用了。
修的主板不多,但发现usb出问题造成奇怪现象咋这么多撒,大侠们能详细解解原因么,最好说说usb出现问题可能造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
牛这样也行.可能只烧了南桥管USB那一部份电路吧.

网友:
原来可能是USB管理部分短路,造成南桥不工作CPU不跑不开机了,强行上电后短路部分烧断了,这样反而相当于把故障隔开了,而这一部分刚又是对开机不影响的,所以。。。。。

网友:
--------- ,楼住你的运气真的是好啊,这样也可以开机的,我遇到像这样的情况,98%都是SB直接报废。

网友:
o(∩_∩)o...哈哈~ 强~
南桥的各个部分有时候是不影响的 USB少掉了 其他的部分可能还能用吧~
不过感觉应该你的USB之前就存在短路~ 你强制触发才会爆南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桥上面“啪”的一声,然后起了一个小泡还出水了

如今假货,水货真多阿

网友:
运气真好:l .........难得一见.,今年或许会中头彩

网友:
楼上的,厉害,羡慕你
我现在有块板子也是这样,USB坏了,

网友:
本来就是因为潮湿而不开机的啦,用风筒吹吹就会好了的,现在给你爆了也好了,

网友:
太牛了 这样都行..........

网友:
箭分析的极对,就是这样,顶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多来学习才会进步快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真是牛啊  这样子还能开机

网友:
汗那。哗哗地 :L :L :L

网友(2007-05-19):
这南桥做的扎实,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还有水出来呢?不可思议!

网友:
笔记本中855的芯片组中82801DBM的SB就容易烧毁USB部分   造成USB的外接设备能加电但不能工作

网友:
你这是运气好呀 :lol

网友:
运气真好:l .........难得一见

网友:
也真的是牛。。这样都还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东西呀!!

网友:
人有多大胆,什么板也敢试电。我也是这样,大不了和客户说SB坏了,嘻嘻。

网友:
牛啊楼主 这样也可以

网友:
真是一个字 牛

网友(2008-02-12):
楼主好经验.特别是楼再加上楼上的讨论与补充.学习了.

网友: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爆得好啊!又学了 一招!

网友:
那客户来了你说南桥坏了,害你挖了半天才找到故障,修好了,USB线挖断了,加个USB卡吧!

网友(2008-04-08):
太强了。这样还能用。真是佩服楼主啊

网友:
这样能长期使用吗?我看有点悬乎。

网友:
楼主真牛B了,南桥冒烟了还能用!!!!!!!!!!!!!!!

网友:
你的运气正好....肯定是USB短路....

网友:
牛人 厉害这样也可以 建议买彩票 哈哈

网友:
我只能说是运气了,.................

网友:
牛。难得一见的精品主板。呵呵。
这样的板。实在难得。

网友:
南桥的各个部分有时候是不影响的 USB少掉了 其他的部分可能还能用吧~
不过感觉应该你的USB之前就存在短路~ 你强制触发才会爆南桥~

网友:
哪来的水啊??? 里面应该是锡啊 怎么会是水呢??? 是不是楼主看走眼了

网友:
楼主也够强的了,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我也遇见过着问题不过是客户自己烧的他那过来换南桥结果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