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 K9N6P谁修过?我手上有几块,但是没有维修工具啊~

楼主(2007-04-10):
AM2架构 没有假负载 没有相关资料~
使用的是fintek f71872fg I/O好像整合了很多功能,谁有PDF共享一下?
另外各位GGJJ给个维修思路吧~
现在是不触发,
板子是新版,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返厂,只是想在这里看看~修不了就返厂~
谢谢心在飞翔!

网友:
头像变荣誉斑竹了 o(∩_∩)o...哈哈~

网友:
论坛里的超版这些工程师有招.搬个橙子看帖先.

网友:
------看看高手们怎么去楼主的板。

网友:
没凳子坐,就坐地上看,反正坐哪儿也是个看。

网友:
F71872 与加电有关的相关引脚

RSMRST#    85PIN
PSON#       76PIN
PWSWIN#   75PIN
PWSWOUT#  72PIN
SLP_S3#        71PIN

另外,这块板应是nFORCE的CHIPSET,,查一下CHIPSET的25M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现在看见了,也跟飞翔老师学习了。

网友A:
各位老师,能说说940的假负载怎么做吗? 没有假负载不能修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老师,能说说940的假负载怎么做吗? 没有假负载不能修板呀

买。好像是45大洋。。。。。,要买AM2的假负载,940这里不能用。

网友:
我修到NB空焊的 和 内存VDD供电损坏的

挤压下桥,或许能加电

网友:
先收下,,以后慢慢看

网友(2007-07-26):
940和AM2的假负载是不同的,这些板子要用AM2假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