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0):
各位大虾,请问 一下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啊?

我这有个七彩虹 C。NF4X 的板,情况是这样的:板拿来时点亮后BIOS抱错,并伴随报警声。但刷BIOS后,上CPU根本不跑(我是用喇叭测试的,我的检测卡上这NF4的不跑,所以不上内存测试)试换过刷”C。NF4X PRO“的,也不跑。请问该如何处理啊?谢谢指教。

网友:
加热NF4的桥。80%管用。

网友:
十分谢谢飞翔老师指教,可惜板已退还客户,不然可以好好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