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面有许多元件的BGA如何换?请求解惑。

楼主(2007-04-10):
我看到现在的新高档显卡和一些高档主板正面有BGA芯片,背面也焊有许多元件,如果要更换BGA的话应该如何保护背面的元件?我没有见过工厂的工艺,脑袋想破也没想出个可行的方案。请各位高手解惑。
芯片
显卡

网友:
用东西把四角垫起来,固定,再吹,一般不会掉下来

网友:
用BGA机来换的时候是没有事情的,因为锡在融化的时候,有一定的拉力,这个拉力可以抵消重力。
至于用风枪之类的来作BGA,我试过南桥是没有问题的。但北桥没作过。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回复!还有问题要问。
1。需要不需要用抗热胶纸把下面的元件粘好?抗热胶纸有帮助吗?
2。按楼上朋友的办法,只有从正面下手,也就是说背面要加温的话不可太高,是不是这样控制在100度左右可以吗?
3。取下BGA的动作一定要轻,最好用真空吸笔。对吗?

网友:
1,不需要隔热胶纸,我一定是把隔热胶用来保护BGA周围的电容或插槽
2,背面加温也是可以的,最好是正面与背面同时加温,背面100度有些低,再高一些。
3,取BGA的时候,只要能横向推动,也可以用镊子来拿了,也就是说,要在锡球完全融化的时候,不然会弄掉BGA的焊盘。真空吸笔并不是必备之物

网友:
谢谢上面各位朋友解答。基本上明白了。真真能成为自己的知识,还需要自己动手实践,有机会一定去试一试。

网友:
要双面加温,底面温度低,要掌握好上下的温度和风量

网友:
这种是不太好搞的,学习一下

网友:
背面的预热温度多少为好呢?

网友:
经典呀,为以后用BGA打基础的

网友(2007-07-12):
总是在说在问,自己动手试验了没有,我试验了用大风筒去桥很方便的,背面元件不是很容易掉的。

网友:
背面元件没有外力是不会掉出来的。就算是单面从底部加热做BGA也不会掉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风枪做南桥 技术已经很高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