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我了,请大家帮帮忙,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4-10):
今天帮朋友修机器,修完后朋友说读硬盘总想,应该是内存比较少,朋友说正好还有根SDROM问能不能用,,
当时也没多想一看主板支持就插上了,一开机,显示超频,自我保护就没动静了,拔了那根SDROM也不会开机了,把电池拿下来也不行,
回来测试,CPU 显卡,,,内存,均无问题,就是电不亮,, 原来的,内存是DDR的,,
主板 p4vxasd2 精英的,,
cpu
显卡
硬盘

网友:
主板烧了。换内存槽以及供电的MOS。。。。。
PS:能把两个缺口的内存插到一个缺口的槽上,神力也。

网友:
这算什么,我遇到过一个客户内存报警打电话求人,别人叫他把内存取下又插上,结果此君不知何为内存,把内存槽都拔下了只剩下些插针在主板上,这才神力!

网友A:
大哥,咋都着搞笑啊,,着款主板支持两种内存的,P4VXASD2主板支持Intel socket 478 Pentium4处理器, 前端总线 400MHz,采用VIA P4X266A芯片组,VIA P4X266A(VT8753A)北桥和VT8233南桥。支持AGP 4X, LPC I/O(ITE8705F),2DDR DIMM插槽(184线),最大支持2GB DDR或SDRAM内存(buffered)或1GB DDR或SDRAM内存(un-buffered), (DDR和SDRAM内存不能被一起使用),提供4个PCI插槽, 1个AGP插槽和1个CNR插槽,PS/2键盘鼠标接口, 2个USB端口, 两个串口,一个EPP/ECP并口, 声音接口(microphone-in, line-in, line-out 和 CD-in 和一个游戏接口. 2PCI IDE 界面支持4IDE 设备 (PIO mode 4, DMA mode 2, ATA66/100),4 扩展 USB 端口 (USB1.0 和 USB 2.0)

网友:
SDRAM和DDR SDRAM工作电压不一样,
此板在内存槽下面应用一排跳线,来选择2.5V或3.3V的工作电压。
PS:DDR和SD不可同时的插。

网友A:
同时插就烧板子啊,太可怕了,
着两组内寸之间的确是有个跳线,不过是空着的,

网友:
一点不奇怪,我在阿林那边时,看到有人把内存和AGP槽都拨下了,留下了一板子的针

网友:
真是厉害,,,AGP槽都能拔下。。。

网友:
啊呀,各位,受不了啦!起码让人能笑得倒下。都在搞大力神功啊?
[
]

网友:
-----呵呵,真的很搞笑。但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犯点低级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熟悉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多数应该是内存插反引起故障,见得太多。

网友:
两钟内存间的跳线空着的话,最边上那一排几十个跳线应该全连上,此时用DDR。用SD的话刚好两处都反过来!这样的问题仔细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
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能把槽也拿下来,以后就不用锡炉了

网友:
笑得肚子疼,

网友:
搞了这么的技术,今天算是轻松了

网友:
不是吧?这么搞笑的,我都还没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
看来我要练一下臂力了~~

网友:
搞笑啊 神力

网友:
汗~搞什么,这哪是维修,简直是破坏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