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 _ _ _ _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7-04-10):
主板诊断卡显示 _ _ _ _是什么故障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肯定没看论坛说明
提问请务必说明具体牌子型号

网友:
这是主板没工作,或者说工作条件不满足。可以按FF 00维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或者是你的诊断卡坏了!

网友A:
不是诊断卡坏,是CPU没有满足工作的条件,或是主板没有满足工作条件.
总之,主板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
嗯,是主板没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