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时钟信号可以用示泼器侧出来吗?

楼主(2007-04-11):
内存的时钟信号可以用示泼器侧出来吗?如果能测出来,需要多少兆的示波器?我看到好多ff  00要监测内存的时钟,可是我只有一个日本鬼子的健伍cs-4125  20兆的示波器。今天测试{直接在内存插槽上测试的}没看到波形。心里很纳闷,就是频率达不到应该也有一个展开的亮带呀。可我的还是一条亮线,基本没怎么变,市波器的电压调整钮也调过了。比较纳闷了。

网友:
可以的.用100M的可以打出波形的.
845的板我都测试过的.再高挡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最好是用频率计

网友:
顶上去,瞪大家据叙发言

网友:
示波器太贵了

网友:
频率计能测出吗? 信号很微弱  我用示波器都要打到5mv/cm
才能看到

网友:
现在的内存,最低都要100M的频率。

网友:
维修中,很少用到测内存的时钟的.

网友:
也不是哦,内存时钟如果少了一个,会跑A7.

网友:
是的,我们公司用的就是100M的示波器,几乎现在的板子都能测出来,时钟很重要的,

网友:
哦,不知道。 100MHZ的二手示波器,牌子好点的,要多少钱?

网友:
我一般都是对比一下内存时钟上面的电压还有阻值,如果都相同就不去管他了.
    之种方法不是非常科学但对工具不是很精良的算比较好的办法吧.

网友:
最低都要100M的频率。

网友:
二手100M的示波器是不是也很贵的呀,

网友(2007-05-24):
示波器频率太低 还得用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