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植球钢网及操作方法

楼主(2007-04-11):
万能植球钢网及操作方法是从商品网站上弄来的,制作成word文件,提供下载。贵啊,600大洋。

网友:
贵!!!!!!!!!!!!!
我用的只有不到300块~
漏珠很好~
激光穿孔的~
包含了常用的南北桥 显卡等等~~

网友:
BGA钢网 人人电脑定做的 很好!!

网友:
人人电脑搞的东西都很简易,
也很便宜~
做BGA的东西都是人人电脑自己研究的 o(∩_∩)o...哈哈~
风枪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钢网也很好

网友:
其实找点厚钢板,参照他的图纸,自己用钳工工具都可以做出来的。本人也会点钳工。钢网本身不贵。
有些东西,商品照片和参考价值的。
我看你那只是个网片,如果有个架子可以保证不变形。猜想,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是怎么做的.要什么工具做.看看那么多的洞洞自己做的话那也够累的

网友:
网是激光打的孔,这东西不贵,买。架子自己做,有架子就能防变形。记住钢网加热时会膨胀的,做的时候要考虑这一因素。

网友:
我们做BGA的时候不带这钢网加热~
我们是植株后拿到锡炉上加热~ 然后就OK了~

网友:
我相信8楼也是一种办法。你们是一定先让锡珠粘住的,事先刷过有粘性的助焊剂。

网友:
普通的焊宝乐焊油就可以,先在桥上涂层焊油,再用刀片刮掉,留下的薄薄一层就可以上钢网植球,植完后可以轻松揭掉钢网。

网友:
多谢楼上指点,说得非常清楚。那东西我有,的确有粘性。

再问一下,是万能网好,还是专用网好?
按8楼和楼上的做法,网根本就不加热,就不存在走不走样的问题了。

网友:
摘掉上锡炉太慢了.我到现在也没有好方法,也是一直这么用.

网友:
风枪不是很好掌握,而且有风,不如无风加温来得保险。

网友:
我用的和楼主的一样的  ,植球架加0.76 和0.6的都是25万粒的锡球和两片钢网一共660元,我是直接加热,成功率还可以\

网友:
那么多洞要拿什么穿才能做的成呀,

网友:
一般就两种方法为常用:
1。腐蚀法加工:广泛使用在集成电路,PCB,钢网制作,.....
2。激光加工:使用在集成电路,钢网制作, .....

网友:
好的钢网都是激光加工的,空壁并不是垂直的,而是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2007-12-02):
长见识了,植球架加0.76 和0.6的都是25万粒的锡球这里的0.76是个什么意思?是

网友:
图片很详细,想法做一个,就是钢网很难做,不知那有买,多谢楼主!

网友:
我今天花了500大洋买了一个万能植球架,过两天到了,试试,看看这种植球架到底好用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