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865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7-04-11):
近是接了块盈通865板  复位灯常亮   各点的电压正常  换过BIOS IO 拆了网卡  压过南北桥  时钟正常  打过PCI 内存  USB的值 均无发现异常  只差没有换南桥了  可惜没有设备啊  请问各位 还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不知你为何要换BIOS,不知你为何要换IO,不知你为何要压南北桥

复位常高,表明PCI上的复位信号为恒低,这种情况,首先查各组电压(你说的各点电压都正常,不知你所说的那些组)以及PWROK是否正常,电压查完,再去找相应的时钟信号。。。。

网友:
盈通的板搞过不少,这种况都是南北桥的旁边的3055小管坏的多.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老大,我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