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SUS-----A7N8X K7主板不稳定。

楼主(2007-04-11):
-------今天接到一块ASUS----A7N8X  K7主板,拿过来的时候,顾客说是BIOS坏了,说是在开机的画面提示BIOS错误。接到手的时候,就测试了一下,发现可以亮机,也没有出现BIOS错误的提示。再开机的的时候,就不亮机了,诊断卡FF。
-------于是就当做不亮机的情况来修,测试主板CPU的工作条件,正常。各组电压正常,时钟正常,RST正常,打CPU到NB,NB到SB,PCID到SB,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就去ASUS的网站刷了3个BIOS,故障依旧,换了个IO---8712F-A,故障依旧。
-------还 有测试到ATX电源的3.3V,对地只有010了,不知是否正常?
-------我现在还在测试,在测试的过程中,有很少的几次,可以跑完并可以正常显示,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会导致这样的有点不稳定的现象,还请高手指点。
-------先谢了。

网友A:
测试到ATX电源的3.3V,对地只有010了,不知是否正常?
     肯定不正常。太低了,飘下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到ATX电源的3.3V,对地只有010了,不知是否正常?
     肯定不正常。太低了,飘下线路吧。

你不会是带ATX 20PIN插头测的吧?
这个故障,你查下NB周围的那些小的贴片电感 另外,这个板NB空焊的我碰到过好几块

网友:
---------在ATX那里测量的3.3V也是这样,在PCI槽上测量的3.3V也是这样。很小的阻值:010。因为我的数字万用表是低于030就会鸣叫。在这块主班板上,每次打到3.3V就鸣叫了。

网友:
3.3V在很多板测量都是很低的 说不上不正常

网友:
3.3V 必须大于30欧姆~
否则可能是I/O 网卡 南桥 北桥存在短路!

网友:
想请教一个问题  NB到SB的值怎么打啊

网友:
A7N8X的3.3V对地电阻大概14/5欧吧,10欧偏小一点,但是估计也正常,A7N8X的电路板做得不是很好,估计主板有虚焊或断路!跟进一下线路,补焊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7-08-27):
我遇到过两块同型号的板,一块点不亮,另一块开机等很久才开始过C1,能点亮,但不能进CMOS
如果开要自检后,就只有一个光标在那里闪,就死机,两块都是想不出维修的头绪

网友:
时亮时不亮一般都是虚焊导致的
查查是哪儿虚焊了吧

网友:
有时可亮机,有时又不能亮机,应该是接触不良吧,排除3.3V短路的可能,加焊NB,SB试试。

网友(2007-10-17):
这个板南桥虚焊是通病,我修到好几块,都是桥虚了,都叫客户拿去保去了

网友:
我的有一块前一段时间返厂回来了.也是换了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