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上赛扬D 各位有没有试验过?

楼主(2007-04-11):
http://bbs.zol.com.cn/index20060116/index_232_6128.html
这个话题对于现在来说已经过时了 不过本着学习的态度 我还是试验了几次 不过都没成功  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点不亮 或者跳C1

很多2004年后出的杂牌845主板都能支持赛扬D核心 电源管理模块依旧是VRM9.0  也是用这个原理设计的

网友A:
问题是改造过后的主板还能不能再用回C4 CPU?如果改造失败,板不是也报废了啊?

网友:
这篇文章写的不错,不过个人认为不值一试. 理论与实践不是完全符的.

网友:
应该可以,以前不是好多改上图拉丁

网友:
可以到是可以,但个人觉得不实用.改完了能用,长时间用容易出问题.曾碰到cpu供电只是两相供电,号称支持d系列的,半年之后,大批量的返修,绝大多数都是cpu供电电路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改造过后的主板还能不能再用回C4 CPU?如果改造失败,板不是也报废了啊?

当然能用回C4

网友:
可以上图拉丁?没试过

网友B:
老主办都是400外频,cd的533外频怎么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主办都是400外频,cd的533外频怎么出来呀

当然是用能上533外频的主板   848p以下的的478主板其实大部分都能上533外频 只不过宣传的比较保守  845D的板子我还上过667外频

当然杂牌的因为设计简陋 能上533的比较少

网友:
但是这样一弄主板就没有保了,我的是新主板,才用了不到2 年,可不这么搞

网友:
呵呵,牛人的想法呀,但不知400外频的CPU能上533外频的版吗

网友:
牛B,这样都敢试,佩服大虾你的勇气~

网友(2007-05-31):
p2 p3板改造支持图拉丁的我成功过很多   但845板上赛扬D 还没成功过一次

网友:
供电电路大不一样阿!功率不够 最好不要试!

网友:
也可以选择刷BIOS,有些主扳刷个最新的BIOS可以上赛扬D,我刷好过好多

网友:
我以前见过845GL上CD,但是只跑到400FSB,外频只能到100 坑人板,好像叫奥迅什么的

网友:
我们这里845GL都能上CD的!

网友:
mynameljs (小胖) 说的很有道理 我这有个可以上D的主板不用改 但是用了2个小时多,没运行什么太大的程序,关机摸CPU供电 电容 电感 MOS管 都很烫大概有6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