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要买示波器的朋友们!!!

楼主(2007-04-12):
写给要买示波器的朋友们!!!

网友:
还要配卡的  在哪有卖啊?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好象是通过声卡采集信号的。但是一直没用明白。

网友:
通过声卡可以,但输入电压不可过载,否则你的声卡完了。仿真卡很贵的。这东西就是可以玩玩而已。
现在有计算机上的示波器专用卡,插上卡计算机=数字示波器,带屏显,带记忆。一卡在手万事无忧。哈哈。。。。。

发帖后,网上转了一圈,一看比直接买示波器贵多了。要是票票多了才能万事无忧,哈哈。。。。。。。。。。。。。。

网友:
几个例子

可通过PCI、PXI、VXI连接的示波器卡

ZT410系列14位(500MSa/s)和16位(400MSa/s)示波器卡可以通过PCI、PXI、VXI进行连接,带宽250MHz,有两个输入通道,每通道的输入阻抗为50Ω或1MΩ。ZT410系列是专为信号调理、高级触发、多种获取数据方式、板极信号处理、自动校正等应用而设计。采样内存有两个选择:单通道时为1M和16M;双通道时,每通道的采样率为整个内存的一半。

ZT410系列产品采用的ZScope软件前面板给用户提供完全互动的仪器控制。ZScope可以在系统中自动探测该系列中的其他产品。ZT410系列产品采用即插即用的仪器驱动,并且可以与LabView、LabWindows/CVI、Visual Basic和C/C++开发环境协同工作。该系列中的每种产品采用相同的驱动,产品之间的移植性较好。

学成知识中心 (摘自:水木BBS)
发信人: kaanne (kane), 信区: VI
标  题: Re: 虚拟数字存储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有啥不同。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Oct 30 14:40:25 2003), 转信

数字存储示波器是传统仪器,功能由厂家定义,信息量少,分析功能弱,
硬件是关键部分,通常很贵。
虚拟数字存储示波器是虚拟仪器(vitual instrument)虚拟仪器由计算机+
专用外围接口卡(如数字存储示波器卡 DSO)+虚拟仪器软件(LV,VEE,VC,VB)
构成。虚拟仪器的功能由用户自己定义,由于有计算机进行数据显示、分析、处理
,所以虚拟仪器的功能比传统仪器强大很多,也灵活很多。软件是虚拟仪器的
关键部分。
现在几乎所有的数据采集卡厂家都提供虚拟数字存储示波器卡(DSO),可分为
如下几类:
A:国产厂家成都佳仪、东方技术研究所、东北的仪器王等,价格通常比较便宜
但硬件功能软件功能通常不如国外厂家。
B:GAGE,NI,ADLINK,Acqiris等的DSO卡种类很多,通常在100M以上。
其中GAGE和Acqiris比较牛,能做到上G(非等效采样!)。这些厂家的产品通常
是PXI的,价格也较贵(几万人刀起),但比较好用。
【 在 happyforever (No before,no future) 的大作中提到: 】
∶ 老板让我搜集关于虚拟数字存储示波器的产品介绍。
∶ 我对这些知之甚少,不知为啥要多出虚拟二字,请各位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 另外也请大家提供一下产品的性能及价格。
∶ 谢谢在先!

学成知识中心 (摘自:水木BBS)
发信人: aqua (babi), 信区: VI
标  题: Re: 对于数字示波器参数的几个不理解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Jan 22 11:12:59 2004)

等效采样是相对周期性信号来说的。

例如标明2Gs/s采样率, 500MHz 带宽的示波器, 它的实际最大采样率是1Ga/s, 也就是
1G points/second, 或每隔1ns采一个点.  当你选用2Gs/s采样率和5ns/div对周期性信号
采样时,每个div内应该有10个数据点。 示波器在信号的第一个周期内以1Gs/S在1个div内
采了5个点,在第二个周期内再采5个点, 然后同时显示在示波器上,所以你看到的是在1
个div内示波器采了10个点。这样的话,虽然看起来每隔0。5秒就采了一个点, 但实际的
bandwidth还是 1Gs/s /2 = 500MHz, 并不是2Gs/s /2 =1GMHz.

另外,示波器的bandwidth一般都是对single pulse signal来说的。

【 在 hamham (采姑娘的小蘑菇) 的大作中提到: 】
∶ a/d频率比cpu都高还有意义了么?a/d之后要处理的啊。我看到有讲那几个GS/s是指?.
∶ 样率,不知这是怎样个概念。
∶ 还有一份参数是这样的:200MS/s 单通道工作取样率 ,实时 0.25 µs/div -..
∶ 按0.25us/div 算采样率最大只有4M啊,200M是怎么个算法?
∶ 【 在 happyws (回家了,专心灌水) 的大作中提到: 】
∶ :
∶ : GS/s得看a/d吧,和cpu没关系。a/d工作频率可以比cpu高
∶ : 带宽应该就是你说的,能采的最高频
∶ : 时基就是水平每格代表的时间,可以由此得到采样率

网友:
还是直接买个示波器划算

网友(2007-05-31):
认真吸取,认真思考,就会好了

网友(2007-08-15):
是个仿真软件??????????
认真吸取,认真思考

网友:
这东西看过

网友:
现在的虚拟示波器我听一个朋友给我讲解过,我个人不太懂。据我朋友说的,现在的虚拟示波器才刚起步,还不太好用,人性化设计还远不够好,价格N贵。可能再过几年,人性化设计更上一层楼了,当然价格再下几层楼 那么大家就基本可能扔掉以前的传统示波器了

网友:
通过声卡的最高只能测20K

网友:
请问200M多少钱?

网友:
用声卡数据采集器,
以前我在福州一家公司,卖的就有这个。
零售价近1000,
采集频率只有8K,最快也不过44K
只能采集频率要求不高的。比如现场温度采集,

还有一种可以采集还可以控制的USB通用数据采集控制器
楼主发的虚拟仪器可能是用labjack做的。用任何一款数据采集器都能做到。
用labjack编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但是达到100M的采集频率,那就贵死了。

网友(2007-09-28):
太复杂,看不懂,直接买一个不划算点吗?也应该更方便吧?

网友:
还是直接买个示波器划算...看不到啊!积分不够啊~!

网友:
如果是虚拟的大家就不要玩了,我原来试了用声卡搞的,芯片烧!

网友:
想详细看看,级别不够啊,看来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新手什么都看不到,晕7 有悖网站的精神  强烈不满 !!!!!!

网友(2007-11-30):
还是二手示波器  用的方便 ;P

网友:
呵呵。。。。。原来这么贵重的呀,哎。。。。

网友(2008-01-03):
不如真直买个示波器方便,看看这个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7635-1-1.html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2008-02-09):
还是老老实实用示波器算鸟,稳定不烧就差不多了

网友:
虚拟的就是好的价格太高了。不然配上笔记本那是好用。可惜就是太贵了 买不起啊

网友(2008-04-18):
新手看不到。。`顶一下吧```````````

网友:
直接用示波器得了。再过几年肯定会便宜的,到时再弄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