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实用主板直立式电解电容拆焊技术---电烙铁的使用

楼主(2007-04-12):
本文贴在www.szwxw.com,属本人原创作品,所用网名wjsxy  拿这儿来显显丑。

实用主板直立式电解电容拆焊技术

主板电解电容(后面简称电容)损坏包括容量退化、爆浆、短路等故障近年来逐渐增多,因此也成为常见故障。换电容的方法多有介绍但并不实用。用吸锡器吸除焊锡几乎难于实施,因为主板焊孔小且板子相对较厚,锡不容易吸出。为此本人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他人的实际经验总结如下。

焊接时注意正负极性不可接反,并注意采取防静电措施
工具:25~30瓦的电烙铁,近20元左右的比较好用。8元也能用。最好是936抗静电恒温焊台,150元左右。
最好使用刀口形烙铁头,加热性能较好。使用烙铁不要加大的压力,也不要来回蹭(容易弄坏焊盘和表面走线)。尖头烙铁应事先弯一个30~45度角(离烙铁头尖端4~5毫米处)。

拆电容:
先用0.6~0.8焊锡丝给电容的两个焊点加一点焊锡,一来可以消除焊锡表面的氧化膜,二来也可以增加传热性能。
1。用烙铁加热电容的一个脚,慢慢把电容往一边扳,使其拔出一点,然后加热另一脚,往另一边扳使另一脚也拔出一点,反复以上两步直到拔除电容。
2。用烙铁同时加热电容的两个脚,焊锡融化后,一次可以拔出。

焊电容:
1。找一个类似纳鞋底的锥子,在有元件一面,用锥尖顶住焊孔上的焊锡(可以把锥把顶在工作台面上),在无元件面用烙铁加热焊孔(焊孔锡太少可以先加点焊锡),焊锡熔化后,锥子穿过焊孔,使其形成通孔,可以插入电容引脚。同样方法处理另一焊孔。
处理完成后,插好电容(紧贴主板为好),焊好,剪去引脚长出部分,并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以免短路,即完成焊接任务。

2。先剪电容的脚为合适长度,比使用长度长一些。先给焊孔加点焊锡,用烙铁同时加热两个焊孔,当焊锡熔化后,使电容的两个引脚同时穿过焊孔。焊接完后,剪脚,并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即完成焊接任务。

当然,用热风枪也可以,大多数非专业人员和普通维修点不一定有此工具,这里不做介绍。

无论采用那种方法,都需要事先多多练习,才能真真掌握技巧,技能性的工作没有看看资料就能做好的。切记!切记!

网友:
个人感觉不好~
只有会把PCB板搞坏的~
我这边接的很多板子都是行内的人用只有的方法换的电容~
结果搞的电容和PCB板接触不上了
如果PCB板的空不是很小可以使用吸锡器把残余的锡打出来~
或者直接就一边加热一边把电容插入~
因为一般下电容的时候PCB板的小孔上会有个小坑~
可以直接对正位置就可以了~

跟修家电的人学的:
电容两个脚不要剪一样长~
一长一短,
长脚先插入,短脚再插入~

网友:
回楼上,谢谢你的关心。
我就是用前面的办法,已经换电容将近1公斤,最多的一块板就换24个,从来没有失过手,而且焊出来还相当漂亮。我的一个同事也用我的方法也没有失过手。我用的工具是从一种中小学学生用的圆规上截下来的一条腿。同事用的是量具钢针。

你说的那个办法我的一个修家电的朋友也用,基本就是第2种方法。

实际上工具在于用的人,我对第2种方法用起来不顺手,所以就用顺手的方法。

网友:
捧场~~

也说下俺的经验:
1、扎眼用的是大号别针,(最好用医院打针的针头,还没机会拿到);
2、电容的脚我是先剪平齐的,还用小锉刀刮刮,以便去赃物保证连接牢靠;
3、别忘松香助焊。

网友:
我也是加松香助焊,焊点光滑。。。

网友A:
我试过,但是发觉老是把那个焊孔钻大了,把焊孔旁边的线路都挤变形了.可能我是新手的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但是发觉老是把那个焊孔钻大了,把焊孔旁边的线路都挤变形了.可能我是新手的关系吧~~~

哦,朋友,你千万别钻,只能直着通过。如果拧的话弄不好把通孔的镀层弄坏了,没法修复的。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针头之类的透线路板的孔,说一下我的方法
1拿下坏电容。两个引脚间用锡加满,烙铁加温不费吹回之力拿下。
2沾掉多余的锡
3找一只废弃的圆珠笔留外壳。笔头圆孔对线路板的电容引脚孔,另一端放嘴中.............嘿嘿
4烙铁加热电容焊孔,待锡溶化吹气....................
  5好了
-----------------------------------------------------------------------------------------------
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
  3找一只废弃的圆珠笔留外壳。笔头圆孔对线路板的电容引脚孔,另一端放嘴 ...

妙招,赞一个! 弄个好点的更方便的吹气工具就更妙!!!!!!

网友C:
焊DIP的元件直接用吸锡器就很好了啊,不一定要用什么那么多工具吧,使用起来一样很顺手,我修的是彩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针头之类的透线路板的孔,说一下我的方法
1拿下坏电容。两个引脚间用锡加满,烙铁加温不费吹回之力拿下。
2沾掉多余的锡
3找一只废弃的圆珠笔留外壳。笔头圆孔对线路板的电容引脚孔,另一端放嘴 ...

改吸变吹不错!
 把吸锡枪改成吹锡枪
 就更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DIP的元件直接用吸锡器就很好了啊,不一定要用什么那么多工具吧,使用起来一样很顺手,我修的是彩电

彩电、显示器的板和主板有很大差别。工具也不一样。

网友:
嗯呐,一般是把电容两脚剪得一长一短,先入长的,再入短的。不断加热。两端一起OK。

网友:
我的摘的方法是,先在两脚上加一点锡,然后在脚上用烙铁加热,在加热的同时,将电容向反方向扭动,然后再加热另一脚,继续向反方向扭动,一会就下来了

上的方法,60W的烙铁,在主板PCB背面加热,电容引脚对准透孔,轮流加热两个引脚,就OK了,如果作起来费力,就用针扎一个孔,再上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