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I nf4-4x 754主板的奇怪死机问题

楼主(2007-04-12):
进了系统后运行了十几分钟,然后放了首MP3.放到一半就死了.
再启动就进不去系统.然后关机放了一会~~再开就又能进系统.然后又是死机
然后就反复这样 能进去过一会就死机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大伙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么? 谢谢啦
进不去系统

网友:
cpu散热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这种故障70%~80%的可能性。
[
]

网友:
你在死机时,摸一下供电电路中的各个原件,感受一下,可有温度过高的现象,我认为可能是有芯片的热稳定性不良造成的

网友:
死机的板最郁闷啊

网友:
--------死机的问题不好搞,真的不好搞,有些新装的主机都频繁的死机,有时候是用个4,5个小时才死机,那才郁闷啊,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是啊,任何看起来应该简单的问题,都会有难搞的。

网友:
散热的问题我个人觉得